各位帮我看下新装了一台机,推油门抖动严重没法飞,该ze...

楼主(2018-09-15):
飞控:OMINIBUS F4 V3
电调:大力40A四合一
电机:银燕2306 2400kv
图传:熊猫vt

固件是betaflight3.2    刷了最新版的一样抖(同时伴有电机发热)。。 PID和滤波都是默认,  自己不知道怎么调,看了很多教程折腾了一星期无果。  试了调滤波也没解决。所以只能来求助了!谢谢各位

附上blackbox记录

补上 飞控安装图片,,,新买了4个飞控减震柱在路上没到。

网友A:
减震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怎么做的?

只有电调上四个减震,上面两层飞控和图传都是螺丝固定

网友:
推油门要干脆

网友:
可能是pid,要找大神了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头方向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飞控头方向没调

方向对的,头不对起飞不了的

网友:
这是我收藏的一个调pid的方法,挺好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C:
全部参数调回默认,然后打开动态滤波,把滤波算法从biquad换成pt1,关闭所有陷波滤波器

网友:
重做一架就好了

楼主:
就是新的哎,准备换桨叶和机架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参数调回默认,然后打开动态滤波,把滤波算法从biquad换成pt1,关闭所有陷波滤波器

已经这么做了,而且还调低了滤波效果不明显。

网友:
还是震动造成的,要检查电机平衡,尽量降低电机震动,然后就是飞控板减震,减震柱效果不错,这两个方面做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