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EPPROM清零?

楼主(2018-09-16):
麻烦说下步骤,我严重怀疑我的小飞机就是没清掉,乱了?先谢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什么飞机,飞控表达清楚啊!

网友:
刷车的固件,然后再刷四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了,怎么还是只有四通道的电机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设了,怎么还是只有四通道的电机转?

失控保护那里,看解锁后,四个输出的滑动条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的四轴炸机了,现在参数也从校了还是一样到处飘没之前稳定,校了好多次,

楼主:
可以转了,电调全部单独调。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我的四轴炸机了,现在参数也从校了还是一样到处飘没之前稳定,校了好多次,

架高GPS,GPS周边不要有铁的东西,比如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