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飞控遇到个奇怪问题

楼主(2018-09-16):
我新的f4v2 pro今天装好机遇到个问题 刚开始原装固件试了下好好的 我刷了3.51的固件调好飞了一个起落,在插电脑上调的时候 突然断开电脑连接了,而且再也连不上电脑了,端口没反应,但是能刷固件 !

网友A:
没啥问题,硬格进入bootload模式了,把电脑驱动卸载了,重新其他低版本就回来了

网友B:
是不是boot的按键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问题,硬格进入bootload模式了,把电脑驱动卸载了,重新其他低版本就回来了

谢谢,再问一下f4怎么硬格?知道f3直接短接boot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oot的按键短路了

应该不会按坏,很温柔的

网友:
那些一百元左右的飞控都是这样子的!我都坏了两块了!

网友:
飞控这东西,莫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