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这个飞翼中午装好了

楼主(2018-09-16):
kingkong这个飞翼终于装好了但应该怎么找平衡呢?装好以后,电池顶在最前边,拖住机翼下有两个凸起的点,机头上扬,但一开油门就压下来了这样对吗?有玩儿过的朋友指点下吗

楼主:
这个飞机

楼主:
电调,接收外装。总抛不好,应该多大油门,怎么扔呢

网友A:
重心静态调

网友:
没有一键校准吗?

网友B:
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装反了

反了?试了是往后吹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静态调

静态调。这种尾推机是不是就是后边中心大一点呢?电池顶在最前。拖住重心的位置也后倾。就是一开油门就下来了

楼主:
尾推的飞机装上电池后托住重心后还都是会后仰吗

楼主:
我装的1550的电池。顶在最前边还是后仰。一开油门头就压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了?试了是往后吹风呀

动力很小吧

楼主:
2205-2500的电机。

楼主:
Pnp带的5寸和6寸浆

网友C:
桨反了,电机转向和桨都反过来

网友:
水平的时候可以把舵杆上调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反了,电机转向和桨都反过来

往后吹风是对的吧。但这是一个正转电机呀。是静止时候水平状态,让舵上扬15°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往后吹风是对的吧。但这是一个正转电机呀。是静止时候水平状态,让舵上扬15°吗

就是平飞的时候给一个抬头的舵量,不容易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平飞的时候给一个抬头的舵量,不容易栽头

知道了。我这装了飞控,怎么两边多都不水平呢,怎么也调不出来,装了一个a3s3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态调。这种尾推机是不是就是后边中心大一点呢?电池顶在最前。拖住重心的位置也后倾。就是一开油门就下 ...

手指托重心点,前后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了?试了是往后吹风呀

很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指托重心点,前后平衡

那也就是说机头要再重一些让它平衡对吗

网友:
桨装反了也是往后吹风  但是那个风量和正确安装方法的风量没法比 你换个面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已经换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