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被炸了,有个动平衡不好,震动有点大还可以用吗?

楼主(2018-09-16):
有一只电机油门推完时手都有点麻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不能用吗?

网友:
帮顶 需要分下载资料

网友B:
同问,这种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
我的电机也一样,没管他,一直在飞,现在才知道,原来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种问题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可以换轴,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2018-10-23):
看你的飞机用来做什么· 拍摄的话影响到拍摄了就肯定不用了· 不过一般先影响到飞控,震动大飞控首先会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