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灯不亮

楼主(2018-09-16):
为什么我的飞控用usb连接电脑两个灯都会亮,刷固件都没问题,但是连接电池就电机响了一下飞控板不亮啊,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网友A:
你是怎么给飞控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给飞控供电的?

现在灯能亮了,接收机灯不能亮,借了电源之后接收机有正常的温度,但是就是灯不亮,连不上控制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灯能亮了,接收机灯不能亮,借了电源之后接收机有正常的温度,但是就是灯不亮,连不上控制器

接收机端电压是几V?是不是把接收机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端电压是几V?是不是把接收机线接反了?

5v的,可能是接收机坏了,我先买个接收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端电压是几V?是不是把接收机线接反了?

接收机线查看了没接反,我用的华科尔sbus接收机,电池也用的3s的,就是在BF接收机界面保存之后就不停地转,不知道怎么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