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

楼主(2018-09-16):
CC3D飞控  bf3.2.5固件电脑无法连接USB  地面站没有com口插入usb是电脑报错驱动精灵正常

楼主:
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没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安装驱动?

装了cp210

网友:
我有俩cc3d 刷好bf,一个能连,另一个就连不了。

网友(2018-11-23):
CC3D的版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