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v2pro飞控+Ardupilot固件试飞

楼主(2018-09-16):
          新人第一次发帖,多多包涵,有错误的请指出,大家一起改进
  先上个图(视频截取的)

最近3DR上面有人上传了支持f4、f7飞控的固件。在折腾心的驱动下,刷了mp‘固件到F4v2por上试飞了。试飞很成功,用FT探险者来试飞  (主要是没钱)。可以实现pix 、APM的几乎全部的功能,飞行模式设置全部都有;那是一个舒心,毕竟飞控+GPS才160大洋;飞控集成来osd和电流计在上面,特别方便。

关于如何使方式:
    1、到官网上下载对应的固件
  2、用BF、CF、inav刷入飞控,用本地导入。期间要注意的就是驱动的安装,一个是f4飞控驱动,一个是STM32单片机的驱动。
   3、之后就可以正常连接到MP地面站上喽。按amp、pix的调试方式调试既可。
        关于如何调参可以看泡泡老师的介绍。

   4、
        这个是APM官网上的使用简介链接:  http://ardupilot.org/plane/docs/common-loading-firmware-onto-chibios-only-boards.html
        这个是5i上一个大神的测试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7710&extra=page%3D1&page=1
            大家可以参照这两个帖子学习

   5、试飞视频的剪辑,ft探险者,2216  1400kv   ,40A天行者,3300 3S格式电池。飞行18分钟,没飞远,就在附近转风力4级左右。
              B站视频:

网友A:
请问楼主,他的OSD信息及字库用什么软件编辑?

网友B:
楼主这里像是尧山桂电那边?

网友:
桂林模友吗?

网友:
这个巴适 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他的OSD信息及字库用什么软件编辑?

地面站自带OSD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他的OSD信息及字库用什么软件编辑?

我目前还没有搞定OSD界面的布局的修改。OSD 数据是刷固件时自带的。在参数里打开,搜索OSD就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里像是尧山桂电那边?

在尧山脚下,桂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面站自带OSD设置

        目前还不能,像迷你OSD那样修改字体和界面布局。界面布局修改起来很麻烦,要在参数里一个个的用数字设置。
        所以现在用的osd都是默认的。好在osd的界面很简介,不修改也没有什么。

楼主:
其实F4v3也能用,价格会更低。只是v3在接口上与pro有点差别,要在参数上修改一下。主要就是GPS的接口的选择,v3上用TX1/RX1接口。固件默认的是pro的TX6/RX6接口。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不能,像迷你OSD那样修改字体和界面布局。界面布局修改起来很麻烦,要在参数里一个个的用 ...

推荐用INAV固件,专门固定翼优化的,用INAV地面站,完全是图形化操作,各个参数显示在哪里用鼠标拖动就行了。
APM固件用MP地面站也是拖动设置OSD,就是写入稍微麻烦一点点。如果没有OSD项,请更新您的地面站软件版本。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涨知识了。飞行风景相当不错,飞机上不止一个摄像头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F4v3也能用,价格会更低。只是v3在接口上与pro有点差别,要在参数上修改一下。主要就是GPS的接口的选 ...

请教,具体怎么改?

网友D:
能实现自动抛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实现自动抛飞吗

MP固件上早就有自动起飞功能,在自动任务模式里设置。F4使用的固件版本也继承来自动任务模式。

网友:
楼主我连接了PPM输入等,不能刷入新固件,正常吗?

网友(2018-12-20):
桂航在此,你是哪位学长,求加好友

网友E:
你舵机用的是飞控自带的5V BEC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舵机用的是飞控自带的5V BEC了吗

不是,另外供电。因为飞控板上的供电能力不强,负载过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另外供电。因为飞控板上的供电能力不强,负载过大

你是怎么接的?去掉二极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接的?去掉二极管吗?

我用外加排针,把信号线都引到排针上。排针的共地线、共正5v,电调往上一插就能为舵机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外加排针,把信号线都引到排针上。排针的共地线、共正5v,电调往上一插就能为舵机供电 ...

给个图片看下

网友F:
楼主,f4v3不是只能飞三角翼吗?舵机接口只有4个,感觉不适合常规固定翼,能不能看看你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f4v3不是只能飞三角翼吗?舵机接口只有4个,感觉不适合常规固定翼,能不能看看你的接线图

不是呀,我就是飞4通道的ft天行者。第一个口是接收机,接下来就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舵、、、、、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是呀,我就是飞4通道的ft天行者。第一个口是接收机,接下来就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舵、、、、、

注意,我刷的是pix的固件,不是inav固件。

网友(2019-03-17):
引用 楼主:
其实F4v3也能用,价格会更低。只是v3在接口上与pro有点差别,要在参数上修改一下。主要就是GPS的接口的选 ...

怎么修改

楼主:
pro版本上GPS是加在tx6 rx6上。v3普通版的GPS好像是在tx1 rx1口。所以要在参数里把串口位置改一下。具体的,由于我没有v3版飞控在手,所以我也没有试过改动。但是inav群里的模友改过,可以应用的,完全可以兼容v3飞控。

网友(2019-10-28):
学习学习,还蒙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