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40a电调推小油门电机一直抖,加大油门才能转,急,急,请大佬帮忙解答

楼主(2018-09-16):
还有怎么跟说明书不一样啊?没有特殊音,就两声,三声,四声,一直这样循环,

网友A:
没有正确校准,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正确校准,重新校准

校很多次了。都是启动的时候发抖,启动起来后就正常了也加的起油来

网友B:
你看看说明书设置一下进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说明书设置一下进角看看。

跟说明对不上,说明上有特殊音,这个没得,就只是通电两声,三声,四声,一直这样循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很多次了。都是启动的时候发抖,启动起来后就正常了也加的起油来

是不是推一点点油门电机在斗,油门稍微推大点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推一点点油门电机在斗,油门稍微推大点就正常

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说明对不上,说明上有特殊音,这个没得,就只是通电两声,三声,四声,一直这样循环的,

请仔细看说明书,滴滴是油门校准。嘀嘀嘀是中进角。滴滴滴滴是高进角。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说明书,滴滴是油门校准。嘀嘀嘀是中进角。滴滴滴滴是高进角。 ...

通电出现了 2声  3声  4声  说明电调正常进入设置参数了。不知道你说的特殊声音是什么,是没有听到 哗哗吗。我们听见的基本上以有声音就好了,非要纠结是哗哗还是滴滴那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仔细看说明书,滴滴是油门校准。嘀嘀嘀是中进角。滴滴滴滴是高进角。 ...

大哥就是你说的这个声音,油门最大电调上电然后就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一直都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就是这样的,

应该是摇控器电位器不精准,用好点的控就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摇控器电位器不精准,用好点的控就不会

不是啊,之前一直好好的了,其他三个都好的就是这一个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电出现了 2声  3声  4声  说明电调正常进入设置参数了。不知道你说的特殊声音是什么,是没有听到 哗哗 ...

但是两声拉低油门,三声拉低油门,四声拉低油门,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两声拉低油门,三声拉低油门,四声拉低油门,都试过了还是一样啊

换一个电机试试看是不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电机试试看是不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电调问题,换个电调就行

网友C:
是不是推一点点油门电机在斗,油门稍微推大点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推一点点油门电机在斗,油门稍微推大点就正常

是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3DR 无线数传

网友D: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吗

新买了一个

网友:
重新搞过校准单个校准

网友(2018-10-18):
这个不是大问题吧 我的泡沫3D机郎宇2206也这样

网友:
帮忙顶,.0s33ds23a2d3

网友(2018-12-02):
每日来顶一下

网友(2019-01-19):
四轴的是并联信号线四个一起调还是一个个单独调

网友:
实在是无奈  来水一个评论吧

网友(2019-03-28):
这个有点流弊啊,我今天终于知道怎么赚牛币了,像我一样,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