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APM2.8连不上地面站的问题

楼主(2018-09-17):
APM2.8通电自检蓝灯闪烁,之后就不亮了,GPS模块测试是正常,通过MicroUSB口连不上MP地面站(由于没有数传,没法尝试数传能不能连),地面站已更新到最新,超时之后显示“No Heartbeat Packets Received”驱动正常,固件也重刷过,.黄色箭头指的芯片也换过了,3.3V输出也正常,故障依旧. 请教泡泡老师关于APM2.8连不上地面站的问题 固件,地面站,APM,GPS,pixhawk地面站 作者:范晓伟 7640
入魔不久,求大师指点

感谢大家热心指点,在我用热风枪一阵吹之后问题解决了,应该是GPS接口边上那个Flash芯片虚焊了。

网友A:
楼上回复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些都是跟你学的。我说的哪里不对,请你补充

你没说的不对,
他说能刷固件,说明十脚芯片是好的,3.3V电压又是正常的。从闪灯情况来看,应该是陀螺仪或气压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现在飞控还能刷固件吗?如果能刷固件只是连不上地面站,那有可能是陀螺仪芯片或者气压计芯片有问 ...

感谢,在我用热风枪通通加焊了一遍之后故障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权盛的这个apm飞控乍一看还不错其实问题多多,我修了好多个,各种问题都有,有的是usb口焊接不良,然后 ...

的确,我买回来的这个就是USB口接触不良,重新换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情况我还是简易你找一个数传测试下,哪怕是一个蓝牙模块也行,测试如果数传能连接就说明自检过了,然后 ...

谢谢,我加焊了一下故障排除了,应该是那个8脚的DataFlash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剪头指一下。

GPS接口旁的那个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权盛的这个apm飞控乍一看还不错其实问题多多,我修了好多个,各种问题都有,有的是usb口焊接不良,然后 ...

我的apm调试啥的都正常,就是刷不了固件,哥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回复的很详细

我的apm调试啥的都正常,就是刷不了固件,泡泡老师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不了固件也得分具体情况

有什么情况?

网友(2018-11-22):
芯片虚焊的情况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