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地面站和sbus

楼主(2018-09-17):
地面站连上后,一开始没改接收,选的那个什么1024那个接收器还乱跳,改成sbus后,动都不动了,什么情况啊,
固件也刷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你改成sbus,你的接收机是不是输出的sbus啊?

我的输出是sbus的,换过接收,不是接收问题

网友B:
可以试试重刷一次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重刷一次固件

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看看是不是焊接的问题

emmm,焊接没问题,然后固件也换了

网友:
端口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哈哈哈,解决了,智障淘宝标的接收机端口标错了,信号线换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