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固定翼小胖子电机kv值怎么选?

楼主(2018-09-17):
电机的kv值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
2814 1100kv 9寸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基本都是这个电机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1

网友A:
10寸桨好用

网友:
8寸桨飞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寸桨好用

浆不拖地吗

网友:
8寸就行了吧,速度太快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