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载上的m8n换给飞控,不懂怎么设置

楼主(2018-09-18):
如题

网友:
没玩过不懂怎么设置,等楼主搞成功

网友:
吧波特率改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看上去没什么差别。有的也许只是软件方面的差别。比如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
对应线接上就能用

网友:
协议、波特率改了就能用

网友A:
用USB-TTL刷机板,连接GPS的部份四根线,用u-center软件检查并设置GPS的波特率为38400,速率为2H,
将GPS模块连接到飞控上,转动GPS模块观察电脑,找出GPS模里里罗盘的前向。

网友(2019-02-10):
引用 网友A:
用USB-TTL刷机板,连接GPS的部份四根线,用u-center软件检查并设置GPS的波特率为38400,速率为2H,
将GPS模 ...

老师,pixhawk飞控。◕‿◕。也这么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