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L模拟器无法连接

楼主(2018-09-19):
乐迪at9s控,一直卡这,之前还连接成功过

楼主:
遥控器也摇杆也校准了,遥控器机型选择选的是四旋翼,没错啊,为啥连接不上嘞,哎

网友A:
啥模拟器?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B:
遥控器选错了吧或者是摇杆模式没有选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模拟器?看起来不错啊

Drone Racing Leagu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选错了吧或者是摇杆模式没有选正确

进去只有设置遥控器,没有选择遥控器。请问摇杆模式怎么调呢?

网友:
入liftoff吧,那玩意儿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