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穿模基础知识

楼主(2018-09-20):
请问各位大神,能指教穿模怎么制作呢?尤其是船头侧舷那弧度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路过帮顶

多谢帮顶。看看了很多线形图不知道应该怎么画

楼主:
是,船模,字打错了

网友(2019-02-24):
船体首先是由龙骨和肋板组成,然后用小木条一条一条的蒙到肋板上,到船头部分自然收拢,就会有弧度出来。

网友:
固定不好固定,还要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