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8b遥控器,怎么在apm上设置6个模式,目前只有SW1 上自稳 中定点 下返航!

楼主(2018-09-21):
谁教会XV:775920272 发红包

网友:
mc的不知道,但是华科尔d7e我试过可以把五六通道设为混控,可以实现四种模式,但是六种模式没成功,按理可以把三段开关设好就可以实现六种模式了,但是三段开关总是设不好。

网友:
六种模式是一个两段加一个三段实现的,没用过这款控,不懂。

网友(2019-01-04):
如果遥控器有两个开关可以设置成一个通道,就可以。

网友:
姿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