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f405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大力f405
买了个大力f405飞控,连上beta flight之后电机不能动,有没有大神会的。(ノ>▽<。)ノ

网友A:
应该电调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调问题的

那个界面滑块推不上去,但电调可惜以的,我用舵机测试仪测了

网友:
右侧有个风险提示的,点开就可以推了

网友:
电调协议的问题

网友:
正常 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