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机架用2212或2312真的好吗?

楼主(2018-09-21):
2212感觉电机温度不低呢?余量真够吗

网友A:
450机架是用8寸桨的小老弟。你拿个2212它当然吃力了

网友B:
如果是常规x型机架会稍显吃力,不带相机云台 的话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机架是用8寸桨的小老弟。你拿个2212它当然吃力了

谁说是8寸桨啊?12都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常规x型机架会稍显吃力,不带相机云台 的话没什么问题。

就是要带这些了。

网友C:
450机架可以用10寸桨,装机不要太重,2312起飞1kg左右很好,续航也不错,,1.5kg起飞重量用2216以上

网友D:
带云台的话建议二轴的,然后用2312上4s,9045桨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云台的话建议二轴的,然后用2312上4s,9045桨叶

可以用3508  800k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机架可以用10寸桨,装机不要太重,2312起飞1kg左右很好,续航也不错,,1.5kg起飞重量用2216以上

可以用3508  800k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3508  800kv吗

看电机参数性能表,自己大概算一算

网友E:
我是黄色2212,900KV配10寸桨,不知道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0机架可以用10寸桨,装机不要太重,2312起飞1kg左右很好,续航也不错,,1.5kg起飞重量用2216以上

起飞重量怎么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黄色2212,900KV配10寸桨,不知道怎样

反正我的上4s电机很烫,不敢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起飞重量怎么算啊

将所有零配件的重量加起来,卖家一般会给出电机重量,电池重是,机架重量等等,装机的线胶等大概估计一下,全部加起来的重量对照电机的推力效率表可以大至看出需要多大电流,有了这个参数就能算出平稳飞行的大概续航时间,

网友F:
我的2212没带相机,感觉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2212没带相机,感觉还可以

带相机行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带相机行吗?

没试过,不知道,用2212没带相机油门30%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试过,不知道,用2212没带相机油门30%起飞

我的整机重700多克油门40多才能起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整机重700多克油门40多才能起飞

我的加电池应该超过700但是30多点油门就起来了,你要不校准下电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加电池应该超过700但是30多点油门就起来了,你要不校准下电调试试

校过呢,乐天电调是不是油门最大上电再断电再上电然后电调滴滴两声再拉最低然后断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过呢,乐天电调是不是油门最大上电再断电再上电然后电调滴滴两声再拉最低然后断电就行了

那么油门曲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