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9-21):
今天心血来潮,突然想玩下飞机,但是发现电池bb测的时候没有电压显示,但是单片我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有有电压显示,3.9左右。我该怎么解决这个

网友:
通常背後會有標示-12345678...最外側的黑線對"-"

网友A:
没接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接对吧

搞了半天是bb响坏掉了,当时吓得我快蒙了,以为那么大一块电池就废了

网友B:
电池长时间不用,请把电池放电到3.8V,千万别充满放在那里不动。

网友C:
我一看到就觉得是bb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长时间不用,请把电池放电到3.8V,千万别充满放在那里不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看到就觉得是bb坏了

网友:
额你的bb响怎么这样插

网友:
买个新的BB响,安排、

网友:
感觉bb响插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你的哔哔响就插错了

都试过了,只不过刚好就插成这样,然后就直接拍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时慌的一匹

网友F:
插反了逼逼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反了逼逼响

都试过了,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