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大神

楼主(2018-09-23):
接收机天线被老鼠咬掉了一节,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影响

楼主:
就这里那一节没了

网友:
这种情况必须要找老鼠索赔啊

网友:
换天线吧

楼主:
咬掉这一节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
能用,估计信号变差距离缩短

网友:
能用,距离缩短很多,换个天线

网友A:
找老鼠算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老鼠算账去

走一起

网友:
把屏蔽线剥开31mm。铜管可以不要。

网友:
老鼠啥都吃

网友:
买个捕鼠笼,吧老鼠捉住,逼它吐出来

网友:
把老鼠挂上去就好了

网友(2018-10-26):
有卖的 自己换一下

网友(2018-12-13):
铜管不要,线剥出来28-30mm 就够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