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一上电就报警,求助

楼主(2018-09-23):
之前没有什么问题,就差不多一个月没玩,再一上电就开始报警,电池每个电芯4,15伏,我设置的报警电压是3,3伏,飞控是F3,求大佬帮
一下,谢谢

网友:
BB响报警估计是坏了,飞控连接地面站一下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A:
视频里什么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里什么都没有。。。

看不见?

网友B:
低电量或高电量报警
进BF里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量或高电量报警
进BF里查看

卧槽,真。。。。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