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一下apm抖舵问题

楼主(2018-09-23):
  我之前配置使用apm 接收机用的是乐迪,飞的时候不存在抖舵。昨天换了非凡433接收机,apm的Roll 和Pitch 的限制角度 lin_roll_cd lim_pitch_cd 都改大了,今天试飞的时候发现飞机大幅度上升(没改之前只能小幅度上升,所以把pitch改大了一点)然后到平飞电机减速的过程飞翼的左右副翼严重抖舵(一起同时向上和下动),幅度很大的那种,然后会导致飞翼上下严重晃动非常厉害!之前都飞的好好的,就改动了上面的几个参数和接收机,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的问题,之前都有人说是接收机的问题。请教遇到相同问题的人,你们都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A:
APM体质不行导致舵机供电丢流或者电压不稳定。。

网友:
用2.4G遥控器不抖舵,用433就抖舵,正常的,切糕433就不抖舵,433质量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体质不行导致舵机供电丢流或者电压不稳定。。

apm的电我专门用电流计供电的,舵机我用分电板供电的,实在找不出原因了,我只能换回原来的接收机看看是否还抖舵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的电我专门用电流计供电的,舵机我用分电板供电的,实在找不出原因了,我只能换回原来的接收机看看是 ...

一般是APM体质和接收机的体质造成的。一般是这两个当然也不排除其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