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流计有没有必要

楼主(2018-09-24):
泡泡老师,请问一下APM飞控一定要用电流计吗?可不可以用分线板引线给飞控供电。因为要给云台和图传供电所以想直接用分线板

网友:
可以,电调供电也可以

网友A:
用电调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调供电就行

我的电调不能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调不能供电

买个带5V供电的分电板

网友B:
电流计可以显示电池电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计可以显示电池电流电压

bb响也可以显示电池电压。最近在重新搞所以在考虑要不要电流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响也可以显示电池电压。最近在重新搞所以在考虑要不要电流计

如果航拍你要知道电压,跟电流呀

网友C:
不一定要,自己能掌握飞行时间别让电池过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自己能掌握飞行时间别让电池过放就行。

好的,那我就用分线板了,毕竟走线整洁。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自己能掌握飞行时间别让电池过放就行。

那我要不要把供电选择接口短接,还是断开来着。

网友:
因为可以显示电压,我觉得还是蛮有用的,当然APM供电方式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要不要把供电选择接口短接,还是断开来着。

那要看你采用什么方式供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看你采用什么方式供电了、

直接从分线板的5v取电,插在电调端多余的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