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8-09-25):
请问各位大神,solidworks怎么给船体建模呢。能给个教程么

网友:
这种问题,太宽泛了,显示出来的是,你这软件都没接触过

楼主:
确实,正在入门学习

网友:
有引导曲线的放样

网友A:
还是找个现成的模型吧,自己初学从头建。。。不可想像

网友B:
我也正学这个,直接搞有难度哦,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曲面部份是很难的。

我就只能画个这,自学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个现成的模型吧,自己初学从头建。。。不可想像

想学习了解了以后可以做一个大的。现成的模型大小太局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学这个,直接搞有难度哦,先从简单的开始吧,曲面部份是很难的。

这怎么从简单的开始呢。比如说从哪里开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怎么从简单的开始呢。比如说从哪里开始呢

这个就是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