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发射机问题

楼主(2018-09-25):
请问大侠们,手上一个图传有斜条纹干扰,不知有无消除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
杂牌图传?加电容试试吧。

网友:
把发射机离其实模块远一点,然后再加一些屏蔽隔离的导电贴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B:
换个飞机试试,同时加个电容,问题依旧的话就扔了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飞机试试,同时加个电容,问题依旧的话就扔了买新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