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我看看什么问题?调了好久还是乱走,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09-26):
(图片)

网友A:
gps精度不够。

网友:
有没有试试把gps放高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精度不够。

这个是卫星数量吗?还是GPS自身的问题?

网友B:
楼主厉害!请教下pix飞控的坦克混控模式怎么设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请教下pix飞控的坦克混控模式怎么设置呀?

用rover3.1以上固件就可以了,不用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over3.1以上固件就可以了,不用设置

谢谢指点

网友C(2018-10-27):
GPS要是在室外收得到更多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要是在室外收得到更多心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这个怎么不会上锁了?

网友:
遥控器控制不了,只有数传连接手机控制得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9-09-29):
坦克式转向得用双混电调,你这用的独立的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为什么还用到了飞控啊?

网友(2019-11-09):
GPS数量够么?搜到的卫星数量,也有可能罗盘受到了干扰造成的

网友(2019-12-30):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要是用APM的话,两个风冷电调的线接哪两个输出通道,接收机接哪两个输入通道呢?

网友:
不懂这个,帮顶

网友(2020-02-03):
你好,如何设置差速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