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充电器比较好~!

楼主(2018-09-26):
电池压差过大怎么解决?想买个有修复功能的充电器   可以解决吗?!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大神们

网友A:
买个平衡电流大的吧。压差过大买个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平衡电流大的吧。压差过大买个好电池。

308或者406咋样?!反复的储存~放电~储存放电能解决不?!

网友:
A9值得拥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308或者406咋样?!反复的储存~放电~储存放电能解决不?!

平衡壓差不等同於"修復"電池喔
重點還是在於使用及保存習慣...
不過充不過放且保守充放電使用...
這樣才是根本之道喔

网友:
Isdt q6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好好使用电池才是王道

网友:
A6或A9!

网友:
好好保护电池 别过放。

网友(2018-12-08):
用充电器自动放电到安全电压再充电就好了

网友:
我用b6自带放电再充就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