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刷电机2205修复绕线方法

楼主(2018-09-27):
已知:三相直流无刷电机2205绕组槽(N)=12,磁钢(P)=14,原绕线采用3股0.23mm²漆包线绕每组磁钢15匝左右,现在想改用单股漆包线绕成空转转速为2300KV,求:单股漆包线线径,匝数,绕法和接法(三角形/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原来kv值多少?

原来应该也是2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kv值也是2300,那你就用0.65的线绕15匝或者14匝

谢谢,是像图1那样绕吗?最后是不是把相同颜色的引出线绞在一起?

网友:
等面积换算,漆包线截面面积

网友B:
同款电机,疆域的拆机。也绕过,0.44的单线17圈。
要改成单线的,KV不变:只要线的横截面相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电机,疆域的拆机。也绕过,0.44的单线17圈。
要改成单线的,KV不变:只要线的横截面相等就行。 ...

确定是0.44的线吗?那我就买了,用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能加个好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是0.44的线吗?那我就买了,用三角形接法还是星形?能加个好友么?

三角接法。星星的接法单位功率不如三角接法。
  线材大小没有规定,可以比原来的粗点,但是横截面要和原来相差不大才行。0.5以上的线,很难绕满15圈,空隙不够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角接法。星星的接法单位功率不如三角接法。
  线材大小没有规定,可以比原来的粗点,但是横截面要和原 ...

万分感谢,那我就买0.44的线用三角形接法绕17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那我就买0.44的线用三角形接法绕17圈

但是这不是原来的KV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不是原来的KV值了

那大概是多少KV值呢?线我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概是多少KV值呢?线我已经买了

我推测在2000KV左右

楼主:
0.44mm的线怎么绕也绕不进17圈啊,我只绕了10圈

网友(2019-03-06):
我好像绕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