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HD3 安装 RapidFire 辅助电源模块

楼主(2018-09-27):
先完成品镇贴
HD3的供电不足以带动RapidFire,RapidFire很人性化的附带了辅助的供电模块给HD3,2,1等眼镜用。
暂时还不打算升级HDO(主要是手都剁完了最近。。),所以还是麻烦点给HD3加上辅助电源模块用上了RapidFire。
电源模块的连接排线还是比较长的,足够不拆开,从眼镜外面绕到接收模块那,原来的设计应该也是那样。
但由于强迫症发作,就拆了HD3从内部走了线。。下面是大概步骤,给各位坛友做参考,开始动手前建议先看完帖子并看下RapidFire手册知道完整步骤比较好些:
先拆面罩,上下总共4个卡扣,见下面2图红圈部分,找到合适工具可以从面罩和本体间的缝隙插入撬开。
然拧开底部3颗螺丝之后再需要撬开本体的4个卡扣,正面3个,反面鼻梁处1个。鼻梁处的那个比较难撬,小心处理。。
另外需要注意调整瞳距的旋钮最好在拆之前,先拨到最内或最外,方便组装起来的时候对齐。
撬开以后不用全部打开,只要有条缝把排线塞进去就可以了。模块槽那差不多位置可以开条小缝让排线穿出来。
穿好排线就可以把HD3合起来,合起来注意别压到排线或里面的其他线。
然后排线接上RapidFire接收模块,模块再插入槽内,注意排线方向。
把排线插到辅助电源模块,再把模块插到头追槽内。插上电源应该可以看到模块有一个小灯亮起。
简单测试没什么问题就可以拧上螺丝,安回面罩完工啦。

网友:
很厉害 但我是skyzone03

网友:
厂家赚钱新方法。。。

网友:
奢侈品也拆了啊

网友(2018-11-22):
我看半天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头追吗,就是接收要额外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