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楼主(2018-09-27):
请问各位大佬,电调a数,电池c数电机kv值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
百度是个好东西

网友:
电调A数要大于等于电机最大电流,电池C数乘以容量也要大于电机最大电流,电机最大电流查电机厂家参数表,跟kv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电机电流比较复杂

网友:
电池c乘以a是最大放电电流,用这个来选电调,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