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AMP2.8还是乐迪pixhawk pix哪个飞控适合我

楼主(2018-09-27):
我现在组装的是480四轴,2312的电机好盈乐天的20A电调,9450的桨。不加飞控,接收机电池等等,飞机现在有800克,请问要配什么样的电池,3S的还是4S的多少C的?
准备选乐迪AT9S的遥控器,现在烦恼的是要配飞控,不知道那种飞控适合我,我要飞的更稳的,调参容易点的,要有电压回传,(毕竟第一玩无人机,但本人做了20几年家电维修对电的知识有一点)第二步还想要挂云台玩航拍,荷包里银子不多,是naza lite,AMP2.8还是乐迪pixhawk pix。淘宝商家说乐迪pixhawk pix飞行比naza lite更稳?本人只知道naza容易调试,AMP2.8功能强大调试复杂怕自己弄不好,现在商家介绍乐迪,我还不太了解,请论坛里的前辈帮我参考参考!谢谢!

楼主: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naza lite但是现在费了好大的劲组装好了,没有我想象的稳,商家说大疆就这个样,我觉得可能是没有调好,看了好多网上的视频naza lite不应该是我这样晃的,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请高人指点.
还有naza lite只有一个LED指示飞控的状态怎样才知道GPS具体搜了几颗星?

楼主:
试飞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3OTAyNDY1Ng==.html

网友:
apm不用考虑,naza lite或者pix

网友:
乐迪的pix建议不要考虑

网友:
要航拍就把机架,电机给换了,

网友:
naza简单  这机架入门玩玩还行  航拍载重不行

网友A:
naza不行,容易抽风
前一秒好好的,换块电池,就螺旋上天了

网友:
naza便宜,稳定,容易调,我刷了v2用着反正一直没什么问题

网友:
航拍还是买成品  现在精灵三 二手才2000多

网友:
naza lite调好也稳稳的

网友:
乐迪的pix不要考虑。可以买pixhawk 2.4.6

网友:
不错不错!还有人折腾自组航拍机型的。想折腾就pix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za不行,容易抽风
前一秒好好的,换块电池,就螺旋上天了

有过一次相似经历,猜测换过电池后,是不是应该进行电池电压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过一次相似经历,猜测换过电池后,是不是应该进行电池电压校准???

每次上电后需要罗盘校准,

网友:
AMP不在考虑范围内,硬件已经落后。大鸡的哪吒最方便。技术好的可以pix,调试好,性能不低于成品机。

网友:
naza吧 能确保你飞起来 效果还不错,pix就复杂了。。。

网友:
容易就naza吧,pix复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上电后需要罗盘校准,

这么麻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麻烦的吗

是的,否则起飞会有几率螺旋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