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 运动相机av线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接错

楼主(2018-09-28):
第一个 A1  gnd 电源地线 和   vcc    5v+红色线  为电源
然后A8为AV黄色线    最后一个A12   gnd为av的地线  地线应该都是通的吧

网友A:
av信号不确定的话可以一个线一个线试,接错不会烧。电源没接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信号不确定的话可以一个线一个线试,接错不会烧。电源没接反就行。

插上手机 可以正常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