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kong F4飞塔 售后态度很差,来日方长,绝不再见。

楼主(2018-09-28):
26号买的,今早一早装机,塔式飞控安装就是快,12个电机焊点二三分钟就完事,其它都是直插,装完就调参,开始是很顺利的,到了接收机调试那里,就要接电了,接了电一会,USB就突然断开与电脑的连接了,怎么也连不上了,因为我还有其它F3飞控,化骨龙飞塔,这些都可以连上,卖家给了厂家的售后Q,但售后的态度可以说是很差的,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问了他一会,12点左右就直接不回复了,可能去吃饭了吧,这态度虽不好但也没办法啊,等吧,顺便拍些照片发给他看看,2点过后大爷回来,又说我图传没装天线就通电,又说为什么调参装三层塔,什么步骤之类的,这都TM成常识了,就是怪我咯,模型这三无产品说明书都没有,你们厂家给到卖家的介绍也没有说明书电子版和一些重要说明,就吹的产品有多么技术多牛B,出了问题就是买家连这常识都不懂,真是气愤,我确实玩了几年穿越机了,但绝非大神高手之类的,玩过几台机子,现在还有几块F3飞控和化骨龙飞塔,但不代表我就是老鸟了,那傻B还要讽刺我,后面那大爷直接不回复你了,没事,我只有叼难卖家了,大不了申请退款,不行让淘宝介入,是你们让卖家难堪的,生意做大了不耐烦了,真是令人生气,来日方长,绝不再见。

聊天记录:

网友A:
这个卖家态度的确不行,很没耐心。但是你这常识都不知道的确不应该。这样的卖家看来你只能给他反厂了

网友:
KINGKONG产品质量确实差,买过一个ET125无刷空心杯,接收机调参就是没反应,竟然发现出厂时接收机的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卖家态度的确不行,很没耐心。但是你这常识都不知道的确不应该。这样的卖家看来你只能给他反厂了

这个是厂家售后,不是卖家,还有,我不认为你和厂家售后说的那个图传要接天线是常识,我真的压根没听过,我今天在重新找其它配件时,发现熊猫图传的介绍就有特别说明图传要接天线通电,这是厂家应该提醒的,你们行内懂就认为是常识,这就太可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厂家售后,不是卖家,还有,我不认为你和厂家售后说的那个图传要接天线是常识,我真的压根没听过, ...

天线这个确实是常识问题。不过现在的模厂连个像样的说明书都没有,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这个确实是常识问题。不过现在的模厂连个像样的说明书都没有,也要负上一定的责任。 ...

你们懂的常识真多啊,小弟表示很吃惊

网友:
不插天线确实会烧,这个应该是常识。但也应该明确提醒才对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啦,kingkong是模型界的十元店,本身穿越机发展更新也很快,很多东西需要DIY的,对于一些常识性或者说基础性的东西没有说明也很正常,玩模型就是要享受自己钻研的DIY乐趣,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些其他较贵品牌的产品或者套机,服务和说明肯定会更好些,你甚至没法要求十元店的每个产品都有说明书的…

网友:
我的kingkong套机也出现过因为硬件原因,新版固件的支持出现巨大偏差,只能自己去看英文发现原因再解决…也出现过玩着玩着突然电调没反应的情况,然后返厂,没有收钱,也没有问我怎么使用的,是不是人为损坏,直接修好寄回给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插天线会烧,这个确实是常识。
kingkong这种商品便宜就会有便宜的问题,就跟小米和苹果比一样。
买贵的省心,买便宜的就要自己折腾。除非自己有那个技术不然还是买贵的吧。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知识,不过我都是接天线才通电的,一般都是有过热保护的,不会一下子就烧掉吧?

网友:
学习了一些常识

网友:
刚收到,纠结要不要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