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600轴距电机发热严重求指点

楼主(2018-09-28):
我的是600四轴,15寸桨,电机是疯狂4108 kv400,含6S电池起飞重量3kg,现在问题是飞上4分钟,电机就热得很,定子线圈底座手放上去很烫,估计有80度,问疯狂卖家,说是我电调问题,推荐我用好盈铂金的,我原先是好盈乐天,我就买了铂金电调,换上还是一样烫。再问卖家又说是电机小了,无语,
求各位有没有意见。

网友A:
应该是pid没调好

网友B:
可能4个电机有一个不水平或都不在一个平面上会造成此现象,再强行飞久点会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4个电机有一个不水平或都不在一个平面上会造成此现象,再强行飞久点会烧电机

电机我都是看过几遍了,没有发现很明显的不水平,如果不水平,应该是个别电机会发热啊,我现在是四个都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pid没调好

明天看看改一下pid,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先把配置和用的东西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报一下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电机发热严重

网友:
电机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我都是看过几遍了,没有发现很明显的不水平,如果不水平,应该是个别电机会发热啊,我现在是四个都烫 ...

四个都烫只能说明电机参数虚标,桨用大了,造成电机负荷过大,换朗与电机我的用4108 380kv就很好,电调不用换

网友:
电调都换了,现在只能说电机的问题了。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机不行,坑人的疯狂电机,郁闷

网友:
电机和电调打乱来,在装上去试试,是轴的输出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就看的出来了

网友:
换个4114电机解决问题

网友(2018-10-28):
起飞重量太重,选成电机负载太大了。换个好点的电机

网友:
我觉得是桨太大了,间距太近造成相互影响增加阻力,就算换也应该先从简单的换,先换桨再换电调啊。你现在这个配置续航多长时间?多大的电池、

网友:
可能不是kv400

网友:
电机发烫,基本上就是飞机重,电机拉力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电机虚标这个疯狂电机没有用,我基本上都是朗宇的电机。

网友(2018-12-13):
650差不多配置,电机没啥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