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50交作业,顺带一些小窍门

楼主(2018-09-29):
一个月前入坑无人机,因为之前接触过航模,自己手工作过微风固定翼,组过一架1400MM的塞斯纳,也不算完全的小白吧,但是真的入了多轴的坑才发现一山更比一山高呀,要学习的太多了。
废话不多说,入坑时为了省钱,买了二手的机架和动力。无奈二手的机架调来调去平衡都不是太好,咬咬牙入了一套飞越350的机架。
因为工作的原因,时断时续的装着。感觉650的机架还算是不错了。
在装机中,为了减重和防止插头脱落,我选择了动力线的直接焊接,在焊接两根线的时候,无奈没有方便的工具,有时候把两根线焊在一起很麻烦。所以自创了硬纸板+文件夹子的方法。如果有同样苦恼的兄弟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我把机架动力的插头放在了尾部,方便插电流计。这样的话插头离电调信号线很近,不知会不会造成干扰,望大佬提示。
最后先来无聊把图传和雪花屏合体了一下,如果有不懂得朋友我可以教,很简单的。
最后说下配置:飞越650机架,好赢铂金30A电调,群汐4208 380KV电机,PIX飞控,电池5S 8000,富斯9的控。不带电池空重1.47KG加上电池的话是2.5KG左右。
顺便问一下大佬,这套配置我用的15寸折叠桨,但是不知螺距是多少,感觉是1552。如果用1555普通碳纤维桨可以么,可以的话会有那些变化?

用了1552的折叠桨,不知1555的普通碳桨怎么样

完成电路焊接,考虑了很久也算了很久,最终用了18AWG的硅胶线,为了减重

在线头链接的时候焊接非常不方便,用这种方法可以避免烫手和手抖之类的问题,简单! ...

完成以后通电试了一下,没有问题。但没有飞,院子空间太小

最近天气不好,没得飞,先来无事吧图传和雪花屏DIY了一下,其实很简单,只要线接对了,后面打孔就仁者见仁 ...

图传放进去后的背面,手工一般,凑合能用,起码方便了不少。

网友A:
不错不错,为什么不用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为什么不用6s

之前确实是6s 10000的。后来发现最外侧有块电芯破了。没办法就拆掉了那块,变成5s了

网友B:
动手能力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手能力很强

自组的乐趣不就是折腾嘛

网友C:
楼主这套什么价格,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套什么价格,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

价格还真没算过,因为这些东西里新的有二手的也有,还没仔细算。最大起飞重量等我试出来了告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还真没算过,因为这些东西里新的有二手的也有,还没仔细算。最大起飞重量等我试出来了告诉你

好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装的很漂亮

都是瞎摸索,见笑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之前确实是6s 10000的。后来发现最外侧有块电芯破了。没办法就拆掉了那块,变成5s了

6s是自组的吗?我刚组好一块6s,充满放电后,用万用表测总电压是23v,但单测每片电芯电压是3.6v,是什么问题,到底该充点,还是再放点呢?以什么为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6s是自组的吗?我刚组好一块6s,充满放电后,用万用表测总电压是23v,但单测每片电芯电压是3.6v,是什么 ...

不是自组,是因为电池在运输中最外侧一块磕破了一个小口子。本来想再买一个电芯换上,但是为了安全考虑还是把那块坏的拿掉了。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没遇到过呀,最好是用万用表每片测量一下,有时候bb响出问题的话是会不准的。

网友F:
这个多少钱了哦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多少钱了哦太高端了

不高端呐,买来准备航拍用的。这点投入是正常的咯

网友G:
可以,xt60固定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xt60固定的很好

固定这个插头还有个小细节,用飞越原装的螺丝并不好,我特意换了个螺丝头比较大一点的,这样才牢固

网友(2018-11-19):
续航多久想知道

网友:
用哪个版本的地面站呢  用哪个固件

网友:
希望楼主测测续航。本人同款机架。

网友:
楼主续航如何?

网友H:
脚架不太般配,换碳纤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脚架不太般配,换碳纤的好点

嗯,是的,我也考虑过换个脚架,但是目前来说这个脚架的安装方式比较省中心板的空间

网友:
感觉飞越的电池座不好,下面不管怎么弄都是一捆线,所以直接换了领飞电机座

网友:
可以的,电机和我那台飞机一样

网友:
电池应该用6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