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BLS程序链接电调显示飞控拒绝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9-29):
电调是海科的4合1 BLHELI固件,BLS程序为1.6版本,选择端口连接后显示如图,哪位好心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BLS程序链接电调显示飞控拒绝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飞控,电调,固件,BLheli,初始化 作者:秃鹫的天堂 7047 BLS程序链接电调显示飞控拒绝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飞控,电调,固件,BLheli,初始化 作者:秃鹫的天堂 5023 BLS程序链接电调显示飞控拒绝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飞控,电调,固件,BLheli,初始化 作者:秃鹫的天堂 9940 BLS程序链接电调显示飞控拒绝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飞控,电调,固件,BLheli,初始化 作者:秃鹫的天堂 5016 BLS程序链接电调显示飞控拒绝初始化是什么原因? 飞控,电调,固件,BLheli,初始化 作者:秃鹫的天堂 5690

楼主:
已经解决,还是问厂家最直接,其它都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好,

不是没设置好,是程序版本太低了

网友(2019-12-13):
在支持了,,可是现在还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