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想知道,萝丽遥控能不能做成枪控。

楼主(2018-09-29):
想知道,萝丽遥控能不能做成枪控?用来控制遥控船或遥控车会方便一点。

网友:
枪控其实只要2通,最多再接几个开关通道就行。其实枪控最难的是壳子,淘宝也没卖壳子的,自己做又丑。只是抢小孩玩具来改

网友:
当然可以啊。。。

网友:
枪控其实只要2通,最多再接几个开关通道就行

楼主:
不知哪位高手能找到这个改枪控的方案。

网友:
闲鱼有个卖拆机枪控的,就拆了主板电路,和顶面板,其它都在,早就想改萝莉控.一二十块钱

网友A:
可以改的,最近刚好改了一个用来玩车,还可以连接萝莉头追用车玩fpv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的,最近刚好改了一个用来玩车,还可以连接萝莉头追用车玩fpv

图有问题

网友(2019-01-09):
经典啊我也有个壳子,改天改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有问题

改的很协调。

网友:
我也有个这挺好看

网友B:
我改的,用的顽皮龙军卡的枪控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的,用的顽皮龙军卡的枪控外壳。

除壳子外,油门,方向等内部结构都是另配。电池用14500锂铁,正好装进原电池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有问题

请教层主你的枪控扳机和转向旋钮是怎么弄的,萝丽控不是只能用摇杆控制方向吗

网友:
我改了,需要改遥控器的代码,因为枪控是有中点的,所以需要改萝莉三代的 摇杆行程,存储中点和最大最小行程,然后增加2个正反开关(油门、方向正反),增加方向中点偏移量旋钮、增加油门正向、反向限位。改了下代码,效果还是不错的。
之前买了个禾宝遥控器来改,没写攻略。过完年已经定了个环奇的am遥控器来改,这次记下来。到时候再发。。。。

网友A(2019-07-17):
引用 网友C:
请教层主你的枪控扳机和转向旋钮是怎么弄的,萝丽控不是只能用摇杆控制方向吗

扳机和专项旋钮相当于就是一个摇杆(一个摇杆有两个电位器,上下、左右分别控制两个通道),只不过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扳机和专项旋钮相当于就是一个摇杆(一个摇杆有两个电位器,上下、左右分别控制两个通道),只不过是分开 ...

感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