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8-09-29):
想问下大佬们萝莉电调支持几s供电,能否支持3到6s,或者改的话需要更换哪些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能支持6s的,如果用6s。要把那个7805稳压管换成dc_dc降压模块,然后mos管也得换高耐压的

7805我查了我查了下一下支持7到30伏,关于mos管我不懂,某宝搜的按教程上面的是55v44A的,这个怎么样

网友B:
要看MOS管,和电容耐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MOS管,和电容耐压吧

你有了解没

网友(2020-03-06):
牛B真难弄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80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1983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6544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3097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4860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2618 关于萝莉电调的问题 电调 作者:dnnui 1532

网友(2021-11-07):
这个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