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锂电池6s关于放电总电压与单片电压

楼主(2018-09-29):
我刚组好一块6s,充满放电后,用万用表测总电压是23v,但单测每片电芯电压是3.6v,是什么问题,到底该充点,还是再放点呢?以什么为准呀

楼主:
各位大佬,谢谢啦,有需要同样情况的吗?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充满按道理说应该是4.2X6=25.2v呀。你这种情况我是没遇到过,试试小电流慢充呢

网友:
这种情况挺奇怪

网友B:
会不会跟测量时的接触电阻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跟测量时的接触电阻有关

应该不是,刚买回来电芯每片电芯是3.76v,装好测了总电压是3.76×6=22.56v,误差不大,我然后用b6ac充满,然后开始放电,现在用万用表测总电压23,但我在平衡头一测单片电压是3.6v,这3.6×6=21.6v,相差有点大,不知道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满按道理说应该是4.2X6=25.2v呀。你这种情况我是没遇到过,试试小电流慢充呢

一直用的sto模式,保存模式,b6ac显示的总电压和单片电压,和万用表测出的,误差在0.4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充电器是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是自动的

什么意思,意思等充电器在保存模式下自动截止放电?

网友:
你看看充电器是否设置了充电时长或容量这两个选项达到了也会显示充电完成。

网友:
单片机测与万用表测有误差是正常的

网友:
取样电阻精度

网友:
应该是带荷载以后测量电压的吧!

网友:
B6不准很正常 换个好点好点的充电器吧

网友D:
满电4.2v,共25.2V,应该充电器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满电4.2v,共25.2V,应该充电器没设置对

充电器就是设置的25.2,反正就是充不满,郁闷

网友:
应该电池坏了,电阻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