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快来拯救我

楼主(2018-09-29):
我的富斯i6s,前一晚还好好的,今天开机就屏幕闪烁,停留在开机画面,一闪一闪的,不能正常进入界面,关机也管不了,我以为是改锂电用升压模块电压不稳的原因,改回来电池还是不行,一样的闪烁,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

网友A:
问问富斯工厂的售后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富斯工厂的售后技术

怎么联系呢,关键我还改动了,怕不理我

网友B:
电池拔了也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拔了也是这样吗?

电池拔了屏幕就黑了,我现在只能把电池拔了,要不然一直闪

网友C:
这个控不是只要4节1.5V干电池吗?改锂电怎么还用升压模块?看看有没有烧了稳压三极管

网友D:
这个天线是不是咸鱼上卖的山寨枫叶的那个天线?据说用这个天线烧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控不是只要4节1.5V干电池吗?改锂电怎么还用升压模块?看看有没有烧了稳压三极管

1s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天线是不是咸鱼上卖的山寨枫叶的那个天线?据说用这个天线烧功放

真的吗,我没用功放,增程效果也没比较,有效果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拔了屏幕就黑了,我现在只能把电池拔了,要不然一直闪

可能是开关控制电路的芯片烧了

网友:
顶帖 是一种美德 所以我们来看看

网友E:
这天线能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天线能提升多少

据说是定向天线,这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开关控制电路的芯片烧了

看不懂电路板,也找不到模块

网友:
应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