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老司机指教

楼主(2018-09-30):
组了一架四轴780机架 飞越5008 340kv电机 1555碳桨 不装电池全重2.6kg左右 打算用格氏6s14000mah电池 电池重1950g
这样算下来全重4.5kg  快5kg了  已经没办法减了
以前没装云台 图传 这些东西搭配6S8000mah飞了13分钟
求教各位大神 我这个是不是超重了  搭配多大的电池合适 电池大了但是重量也增加了会影响到续航
求 各位大神 指点一二

网友A:
我的伞折720机架,,4614电机300KV 16寸桨叶好像。 。整机自重2.7,电池10000  6S电池,起飞4KG差不多。续航也就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伞折720机架,,4614电机300KV 16寸桨叶好像。 。整机自重2.7,电池10000  6S电池,起飞4KG差不多。续 ...

参照你这个10000电池飞18分钟 我的可能还不到18分钟比你这个重了1kg多  我打算上14000的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伞折720机架,,4614电机300KV 16寸桨叶好像。 。整机自重2.7,电池10000  6S电池,起飞4KG差不多。续 ...

是不是有点重了?   还有电池我打算下置 挂在碳管上 可距离下中心板有差不多5cm的距离吧  起飞时候会不会因为偏重导致侧翻 还有其他什么影响?  谢谢大佬

网友:
好大好重

网友B:
我的都7斤了整机重量

网友C:
换17寸桨  6s16000mah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17寸桨  6s16000mah电池

换17寸桨叶 好盈乐天40a电调 够不够  会不会烧电调?  续航能力咋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17寸桨叶 好盈乐天40a电调 够不够  会不会烧电调?  续航能力咋样?

不会,我的能飞60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我的能飞60分钟左右

你什么配置 能飞6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我的能飞60分钟左右

换17寸桨叶  6s16000mah  我这个配置续航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17寸桨叶  6s16000mah  我这个配置续航多长时间?

5008 340kv  17寸大疆折叠桨

网友D:
340kv电机 1555碳桨?桨小了,应该上17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kv电机 1555碳桨?桨小了,应该上17的桨

哥  17寸桨叶 配16000mah电池 续航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8 340kv  17寸大疆折叠桨

那么这个续航大概多长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这个续航大概多长时间?

50到60分钟,看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到60分钟,看负载

不带电池 全重 2.5k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kv电机 1555碳桨?桨小了,应该上17的桨

电池下置 不在中心位置 而是偏重于一边 起飞会不会发生侧翻  对电机有没有损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340kv电机 1555碳桨?桨小了,应该上17的桨

老师 用多大的电池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都7斤了整机重量

你多大电机配多大的桨?  多少mah的电池 续航能力咋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点重了?   还有电池我打算下置 挂在碳管上 可距离下中心板有差不多5cm的距离吧  起飞时候会不会 ...

没办法,减重也减不了。只能这样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减重也减不了。只能这样咯

求教 我这适合配多大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教 我这适合配多大的电池?

我也不知道呀,我感觉合适就可以了。我也是感觉续航差不多就成了 也不一位追求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呀,我感觉合适就可以了。我也是感觉续航差不多就成了 也不一位追求续航

好的  谢谢

网友E:
我的620机架,大疆悟3512电机,4s5200mh电池…加起来全重控制在2k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620机架,大疆悟3512电机,4s5200mh电池…加起来全重控制在2kg以内

你那个比我这 轻了好多
我都不知道配多大电池合适  打算用6s16000电池不知道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620机架,大疆悟3512电机,4s5200mh电池…加起来全重控制在2kg以内

16000电池 机子全重都差不多5kg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16000电池 机子全重都差不多5kg多了

其实并不是电池越大越好,找个一个平衡点,飞机轻,续航长,就OK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个比我这 轻了好多
我都不知道配多大电池合适  打算用6s16000电池不知道咋样

因为你的电机功率大,得用6s。泡泡老师给了你建议对吧,试试17寸桨,增大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并不是电池越大越好,找个一个平衡点,飞机轻,续航长,就OK

问题是不知道用6S多少mah的电池合适

电池安装位置没在下中心板中心位置 偏重于一侧 起飞会不会侧翻?有什么其他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用6S多少mah的电池合适

电池安装位置没在下中心板中心位置 偏重于一侧 起飞会不会侧翻? ...

重心尽量保持在机架中心的垂直轴线上。起飞侧翻和许多因素有关,重心侧位可能只是其中之一,慢慢改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多大电机配多大的桨?  多少mah的电池 续航能力咋样?

悬停27分钟就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