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楼主(2018-09-30):
经过漫长的研究和四处找资料,今天终于把收来的残疾APM2.8飞控修理好了。现在给大家讲讲我是怎么从弯路里走出来的!
首先,由于我第一次接触atmega系列芯片,对boot(缩写)引导和ISP烧写器一窍不通,在烧写mega2560主控芯片boot引导程序走进了死胡同。还是边上图边讲吧!
第一,收到的报废AMP2.8板子

网友:
又长见识了,虽然好多不懂。

网友:
必须精华帖

网友(2022-03-06):
狠人狠人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一窍不通,引导程序,报废的,第一次,死胡同 作者:情、太真 8881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一窍不通,引导程序,报废的,第一次,死胡同 作者:情、太真 4749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一窍不通,引导程序,报废的,第一次,死胡同 作者:情、太真 4279 真是有耐心

网友(2021-05-18):
你真棒:向你请教:我的miniAPM各种指示灯都正常,当不能连接GPS和数传,自检时兰灯闪烁后就灭了。可以用usb连接地面站,我换了23157和306C还是老样子?

网友(2021-04-10):
哎,bootload为什么会坏

网友(2021-01-23):
又长见识了,虽然好多不懂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
路过帮顶,虽然看不懂但是好厉害得样子

网友:
樓主,請問有APM2.8的 原理圖嗎?

楼主(2018-09-30):
经过上电检测只有power电源红灯点亮,其它等灯全没亮,而且usb口插电脑上地面站也无法连接,干脆就没有识别出来。用手触摸主芯片mega2560和mega32u2都有严重发热。

楼主:
进一步检查分析应该是mega32u2和mega2560可能坏了,把它两个用热风枪吹了下来,用电子万用表导通档测量芯片的接地引脚都有部分IO口与GND短路,确定两个芯片已经烧毁。这里多说两句,收板子时,出板子的朋友说他的电脑是识别过mega2560,认为这个板子应该有可能只是通讯芯片TS5A23157坏了。但是我从当时的描述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所以早有心里准备。
如果你的板子usb可以识别32u2,只是连不上mega2560,而且mega2560不严重发热,可以断定只是通讯芯片TS5A23157坏了。可以看我以前的帖子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1040

第二,购买芯片mega2560价格22-27元左右,mega32u2价格10-20元左右便宜的是翻新的多。因为主芯片烧了,所以通讯芯片TS5A23157肯定也坏了,TS5A23157也要买来1-2元。在这里我走的弯路之一就是检查板子时,没有发现两个TXB0104(丝印2kR)电平转换芯片也坏了,导致新换的mega2560不能与ISP烧写器无法连接无法刷熔丝位,TXB0104(丝印2kR)电平转换芯片价格1-2元,害的我以为新买的mega2560是翻新次品,导致重新购买了一次。

楼主:
同时板子的ppm输入断不知那里短路导致mega32u2也不能与ISP连接不能刷熔丝位。
我只好把输入端的8个220殴的电阻全部焊下来在刷熔丝位,成功。

楼主:
以上是我遇到的几处不能正常给mega2560和32u2刷熔丝位的问题。如果你可以给mega2560和32u2正常刷熔丝位,请移步到泡泡老师的:

新手课堂,如何给修复或空板APM烧写 BOOTloader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82

泡泡老师讲的非常详细!

第三,我遇到一个奇葩问题,就是给mega2560刷boot时,我的ISP刷写器usbasp可以给mega2560刷boot,但是boot程序在芯片里没有运行,板子的蓝灯不亮!这个问题纠结我很久,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资料。但我知道应该是我廉价的usbasp刷写器问题,应该与给mega2560刷boot固件速度是115000,廉价的usbASP固件太旧又不能升级固件。在淘宝上想买个7元左右的usbasp试试,可是跟商家说给mega2560刷boot用,商家说没有技术支持,还有说便宜的不能给mega2560刷boot。
没办法,只好自制一个刷写器试试。网上查资料,可以用Arduino IDE的ISP示例制作一个Arduino as ISP烧写器。方法如下:
手上正好有个Promini328p小板(Promini168p或者nano mega328p等其他mega开发版)

楼主:
一,Arduino IDE的菜单“文件”=>示例>arduinoISP>arduinoISP

楼主:
二,Arduino IDE的菜单“工具”=>开发版>arduino Pro mini

楼主:
三,选好处理器,选好端口,然后点上传十几秒后编程器制作完成。

四,给mega2560烧APM专用boot。首先,换掉Arduino IDE里的原2560boot文件。

楼主:
五,Arduino IDE的菜单“工具”=>开发版>mega2560

楼主:
六,选好编辑器Arduino IDE的菜单“工具”=>编辑器>arduino as ISP

楼主:
七,选好处理器mega2560,选好端口点击烧录引导程序
此过程比较长,耐心等待。

烧写完毕后,重启蓝灯开始闪烁。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安装其他程序。此时残废的APM已经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0元包邮的usbasp可以给2560刷boot。另外我也有个apm飞控开始可以给3560和32u2刷boot。后来不知怎么的 ...

如果想修复刷不了的问题,可以详细描述一下,我来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必须赞,收藏一下

网友:
大神厉害呀。好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加精华,祝国庆节快乐!感谢您的分享,受益匪浅~~~~

谢谢加精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一窍不通,引导程序,报废的,第一次,死胡同 作者:my21602 5369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一窍不通,引导程序,报废的,第一次,死胡同 作者:my21602 8191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一窍不通,引导程序,报废的,第一次,死胡同 作者:my21602 1793
祝大家十一快乐

网友:
好贴,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都过时了还这么折腾,

楼主:
是过时了。都是给穷友们玩的!贵在折腾!

网友C:
国内流行的USBASP大部分是修改固件,运行在智峰上位机,官方原版下载器是认不到的。这种版本下载器要改跳线点再刷原版固件才能用官方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流行的USBASP大部分是修改固件,运行在智峰上位机,官方原版下载器是认不到的。这种版本下载器要改跳线 ...

没错。改固件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能把mega2560刷上boot就行。

网友: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
凌乱啊!已晕๑_๑

网友:
刚刚进入APM学习。

网友(2018-11-11):
这个工程比新焊一个都麻烦,高人!!

网友:
这个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D: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风枪用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风枪用不好

慢慢磨练出来的!关键要掌握芯片资料提到的温度和时间要求。

网友:
受益匪浅啊 关键时刻总是缺少驱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我有片很久没有用的apm,今天准备用来玩固定翼,能正常刷固件,固件校验都正常,但是没有办法连接到地面站调试,刚刚加电的时候蓝灯红灯能快闪,后面就只有一个绿灯常亮了,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楼主,我有片很久没有用的apm,今天准备用来玩固定翼,能正常刷固件,固件校验都正常,但是没有办 ...

两三种可能。一是ttl通讯切换芯片ts5a23157坏了。可以直连试试。
二是协助处理芯片32u2问题,在插上usb是时tx rx灯闪烁了说明芯片没坏,重刷32u2程序就能解决。
三是MPU6000故障导致的2560程序不能中断,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原因有MPU6000芯片烧坏或根它有引脚连接关系的芯片坏了所引起的内部短路,比如气压计和tsb0104。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三种可能。一是ttl通讯切换芯片ts5a23157坏了。可以直连试试。
二是协助处理芯片32u2问题,在插上usb是 ...

谢谢楼主,请问最简单的直连怎么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请问最简单的直连怎么搞啊

如果还可以重刷固件,就基本判断事是第三个问题。
想跨过32u2与2560直接通过usb转ttl刷写器接在APM的数传口,但是还是会通过通讯转换芯片才会接到2560上(APM的usb不要上电)。
我认为你该好好检查上电后的各个芯片供电电压,尤其是3.3V供电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还可以重刷固件,就基本判断事是第三个问题。
想跨过32u2与2560直接通过usb转ttl刷写器接在APM的数传 ...

请教楼主哪里可以找到APM的电路图啊,我今天试成功了一次,连上地面站了,报的是陀螺仪故障,状态那里飞机在不停的转,然后我量了一下那个3.3伏芯片,貌似只有5伏输出,因为没有电路图,我也不知道哪个是3.3伏输出

网友E:
对了,校准加速度器无论怎么都是显示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楼主哪里可以找到APM的电路图啊,我今天试成功了一次,连上地面站了,报的是陀螺仪故障,状态那里飞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了,校准加速度器无论怎么都是显示失败

你描述的情况应该是MPU6000芯片故障

网友E:
谢谢楼主,我明天好好研究一下,关键是换芯片的技术没有自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我明天好好研究一下,关键是换芯片的技术没有自信

用热风枪换芯片还是好换的,主要是掌握好温度,一般在270左右

网友:
努力着那know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热风枪换芯片还是好换的,主要是掌握好温度,一般在270左右

谢谢楼主

网友:
不懂,但是觉得好牛B

网友(2019-01-14):
太神可利害........學習學習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作者:pigpighhkk 5204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作者:pigpighhkk 2544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作者:pigpighhkk 899

网友:
赚点牛币,下固件,修飞控

网友:
楼主想请教你几个问题,方便加下微信吗

网友:
好的等你的帖子了。

网友F:
楼主能帮我看下我这飞控这什么毛病吗,通电蓝灯不亮,刷固件时能亮。能连接电脑,2560硬件能识别,地面站连不上。数传也连不上。主板上t x灯能亮,rx灯不亮。是TS5A23157芯片坏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帮我看下我这飞控这什么毛病吗,通电蓝灯不亮,刷固件时能亮。能连接电脑,2560硬件能识别,地面站 ...

初步判断是传感器电路中的问题,检查3.3V供电电压。导致蓝灯不亮有几个原因,例如MPU6000坏了,甚至气压计坏了导致ISP通讯负载大蓝灯不亮。最后2560坏了蓝灯肯定不亮的。用刷boot的办法检查主芯片2560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是传感器电路中的问题,检查3.3V供电电压。导致蓝灯不亮有几个原因,例如MPU6000坏了,甚至气压 ...

谢谢啊,刷boot可以刷的,等过完年换个3.3v的稳压管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初步判断是传感器电路中的问题,检查3.3V供电电压。导致蓝灯不亮有几个原因,例如MPU6000坏了,甚至气压 ...

3.3v就是两个引脚那一侧的电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v就是两个引脚那一侧的电压吧

对,就是两引脚的其中一个是输出端,并联两个电容的那端,如果电压远低于3.3v,就基本断定三个传感器里有坏的了。也有可能是spi通讯芯片有坏的,只能逐一排查,重点在mpu6000上,因为它的一个输出引脚决定2560的正确运行。

网友F(2019-02-15):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两引脚的其中一个是输出端,并联两个电容的那端,如果电压远低于3.3v,就基本断定三个传感器里有 ...

单纯换个mic5219-3.3的稳压管也没用,还是老样子,apm2.8的原理图能发个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换个mic5219-3.3的稳压管也没用,还是老样子,apm2.8的原理图能发个给我吗?

不是简单换个3.3稳压就那么简单修好的,我怀疑是传感器电路里某个原件坏了!

楼主:
给我邮箱我发原理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简单换个3.3稳压就那么简单修好的,我怀疑是传感器电路里某个原件坏了!

现在我也这么觉得,apm电路图你能发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简单换个3.3稳压就那么简单修好的,我怀疑是传感器电路里某个原件坏了!

邮箱345842370@qq.com,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也这么觉得,apm电路图你能发我一份吗

文件发完了。
不管是哪个传感器坏了,最终导致的是mpu6000不能产生中断信号给2560,所以2560程序停止进行,蓝灯无反应。

网友G:
这种飞控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飞控有维修价值吗?

APM炸的起,丢了也不心疼,怎么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发完了。
不管是哪个传感器坏了,最终导致的是mpu6000不能产生中断信号给2560,所以2560程序停止进行 ...

非常感谢,给了我一个维修的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发完了。
不管是哪个传感器坏了,最终导致的是mpu6000不能产生中断信号给2560,所以2560程序停止进行 ...

你是学电子的吧,这么厉害。文件收到了,慢慢研究研究,再次感谢

网友:
辛苦老师了,感谢付出!

楼主:
略懂点电路,算不上老师!能帮上大家我就很知足了!

网友H(2019-06-19):
楼主分享一下飞控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分享一下飞控原理图

帖子里有原理图

网友:
简明易懂。还有画线指明。和说明。我这个小白看的,,,,,赞赞

网友(2019-07-25):
大神厉害呀。好佩服!

网友: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

网友(2019-10-24):
楼主,不知道你是否还关注这个帖子了,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apm2.8 刷的六轴固件,正常一个起落之后,没有断电源,直接用usb连接地面站,结果罗盘就不好使了,而且内置 外置罗盘都不好使了,校准的时候一个红方框点在校准画面的中间,怎么移动飞机都不动,地面站、固件都换了低版本的,问题依旧,换了飞机plan的固件问题还是如此,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思路吗?方便加个qq284076133

楼主:
陀螺仪是不是可以校准啊?如果好用可能是iic通讯问题。测量下图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图片发不了

网友I:
你好,我的apm有点故障能请教下吗?插上电脑后会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飞控上红蓝灯交替快闪后一直红灯双闪,地面站不能通讯,请教下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我的apm有点故障能请教下吗?插上电脑后会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飞控上红蓝灯交替快闪后一直红灯双 ...

如果通过数传口可以连接地面站,这个可能就是32u2芯片坏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通过数传口可以连接地面站,这个可能就是32u2芯片坏了。

数传接口是指的短接mux,用TTL通讯吗?我按照你帖子里短接焊盘TX0,RX0,然后TTL模块接数传接口的RX、TX,正负极接的是input这里的正负,地面站连不上。不知我接的对不对,我理解你图片里下面红圈这里接的是TX、RX吧?左边率圈里接的是正负?

网友:
好贴必须顶啊,下载困难

网友:
好贴,必须顶,非常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传接口是指的短接mux,用TTL通讯吗?我按照你帖子里短接焊盘TX0,RX0,然后TTL模块接数传接口的RX、TX ...

最好把ts5a23157拆下来试试,因为ts5a23157太容易坏了,内部短路会导致串口无法通讯。

网友(2019-12-26):
厉害呀。好佩服

网友:
Pix.飞控会刷bl嘛?求指教

网友(2020-03-12):
天天学习,不忘开源,感恩有你,一路前行

网友(2022-03-06):
狠人狠人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作者:情、太真 7639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作者:情、太真 960 mega2560bootloader烧写之报废的APM2.8艰难修复之路  作者:情、太真 5589 真是有耐心

网友(2022-05-07):
收藏系列,太难学了。

网友(2022-06-29):
又长见识了,虽然好多不懂。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