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铝合金机架,大家来瞅瞅

楼主(2018-10-01):
支臂厚度5mm,上下底板2mm厚,材料是12号硬铝合金,强度不错,就重了点,313.5g

网友:
同结构的碳纤维不知道会多重呢

网友A:
这成本也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成本也不低吧

唉,走火入魔了

网友B:
碳纤维的应该会更轻

网友C:
如果把边缘开刃是不是可以叫飞刀

网友D:
666666 ,很厉害,设计很六

网友:
设计好,六六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的应该会更轻

但是我有一个顾虑,碳纤维虽然它比模量高,但是它不受冲击不耐炸。我的这个铝合金炸了好多次没有出现断裂等情况,只是局部接触的地方变形,校正之后可以继续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666666 ,很厉害,设计很六

做完两个后发现还有很多细节地方可以改进,减些重量,后续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把边缘开刃是不是可以叫飞刀

我装好后拿手上也有这样想过,想想嗖的飞出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装好后拿手上也有这样想过,想想嗖的飞出去

英雄所见略同呵呵,图纸能分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英雄所见略同呵呵,图纸能分享不

我是用CACXA制造工程师画的图,不知道你能打开不!不知道怎么到二维图,需要的话留个邮箱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有一个顾虑,碳纤维虽然它比模量高,但是它不受冲击不耐炸。我的这个铝合金炸了好多次没有出现断裂 ...

买过类似的架子 正版QAV 500 还是600 觉得不值得
看起来直的的 但是肉眼很难确定
如果挂云台 或者机臂长负载大 莫名其妙的问题全出来了 随便飞飞可以 认真就不行了

碳纤维不可否认 在同样质量下比6000系列铝合金耐炸好几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ACXA制造工程师画的图,不知道你能打开不!不知道怎么到二维图,需要的话留个邮箱 ...

174056326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过类似的架子 正版QAV 500 还是600 觉得不值得
看起来直的的 但是肉眼很难确定
如果挂云台 或者机臂长 ...

说的对,最开始的轴距是520mm,由于轴距太大机臂刚度变低,挂云台最大的问题就是震动大。所以才将轴距减小,保证最大利用率。用了这么久还算满意!

这是第一版的样子

支臂

改了的支臂,缩短了,厚度宽度不变

楼主:
装机了对比下,挂了云台!

网友:
老铁六六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ACXA制造工程师画的图,不知道你能打开不!不知道怎么到二维图,需要的话留个邮箱 ...

收到了谢谢,我放在这里了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0bd46ca58ee473fcf06edd930f24c3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了对比下,挂了云台!

赞赞赞  试飞了么 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CACXA制造工程师画的图,不知道你能打开不!不知道怎么到二维图,需要的话留个邮箱 ...

382158591@qq.com谢谢大神,能发一份给我吗?

楼主:
你好 已发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