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如何装第一个穿越机!!!

楼主(2018-10-02):
安装好机架和电机安装
其实我焊锡技术还好吧!
焊好飞控
盖上完成了。
看看效果机子怎么样?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手艺好

网友:
不要用这个分电板,发热量太大了,有人烧过

网友:
这焊点 赞个

网友:
不错、不错,焊功不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A:
楼主你这是正x机架吗?机架什么型号,楼主你这机架从分电板下面那块板到顶板的距离是多少毫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是正x机架吗?机架什么型号,楼主你这机架从分电板下面那块板到顶板的距离是多少毫米啊,

翼飞xl5 v3机架,飞控下上内径高度3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翼飞xl5 v3机架,飞控下上内径高度30mm

这个轴距是240的,不是说现在流行220到210吗

网友:
群主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