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为什么是六通道的。。。。。

楼主(2018-10-03):
  楼主是新入魔的小白,想问问为什么富斯i6算是六通,它不是有十个控制键位吗。。。。
  还有它上面的按键通常设置成什么功能。。。。

网友(2019-03-18):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帮顶

网友(2018-10-03):
通道和多少个开关有什么关系

网友:
这么多开个,是给你自定义用的

网友A:
而且i6能刷1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i6能刷10通道

意思是他虽然现在上面六个键   但是只能选两个来作为五通和六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他虽然现在上面六个键   但是只能选两个来作为五通和六通吗.

建議樓主先多爬文做功課吧...
不然飛友回答的很清楚...但您聽得很模糊

网友:
我的刷了10通道固件全部都可以用

网友:
刷一个14通道固件。

网友:
通道数是6那么多的开关是给你用来自定义的,

网友(2018-11-05):
所以只能自己刷固件改成10通道的

网友(2018-12-30):
因为它叫富斯i6,不是i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