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了,那么大的飞场我都能提控回家

楼主(2018-10-04):
可惜了我的电装。感度经过几次炸鸡刚调好,结果今天开平衡模式飞。舵杆打大了来回翻跟头+衡混的。越飞越远,切到自稳时已经看不清姿态了,直接下去了

网友:
是什么飞机

网友:
再接再厉,下次就可以飞得好的了

网友A:
买个飞控,有返航功能的就行,为了保险再买个飞机寻找器,最好是那种不依赖接收机的那种,因为接收机很可能在炸机时断电,几十米远一按遥控器,寻找器就叫,即使是掉到深草或玉米地了也能被发现,多好哈哈,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再次上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个飞控,有返航功能的就行,为了保险再买个飞机寻找器,最好是那种不依赖接收机的那种,因为接收机很可能 ...

飞机寻找器?什么东西?没听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机寻找器?什么东西?没听过

专业术语——BB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机寻找器?什么东西?没听过

x宝搜搜,比BB响好多了,BB响你的等电压降到低值才叫,BB响才多大点动静呀,这个寻找器自己有遥控器,自己按,那边就叫,就类似汽车遥控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搜搜,比BB响好多了,BB响你的等电压降到低值才叫,BB响才多大点动静呀,这个寻找器自己有遥控器,自己 ...

这个好!再也不用担心找不见机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专业术语——BB响……

BB低电压才响,人家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D:
真是服了上面的一群sb了   X宝搜微舵定位,自己去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真是服了上面的一群sb了   X宝搜微舵定位,自己去看

你妈才是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妈才是sb

不是sb是什么?万一电池摔掉了,还响个毛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妈才是sb

先去搜搜我说的,自己长个见识,就知道自己前面说的多么sb了

网友:
再B也不能随便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