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转固定翼模式

楼主(2018-10-04):
各位模友,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一种多轴模式(三轴或四轴)不需要解锁直接推油就可以启动电机转多轴就能飞的一种飞控,我想在固定翼和多轴之间切换

网友A:
四个电机装两层固定翼一层装两个玩穿越机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装两层固定翼一层装两个玩穿越机手动模式

谢谢回复,装穿越机用的飞控是什么型号?手动模式可以不用开解锁直接动油门,多轴模式下直接起飞?

网友B:
之前看到论坛说pix就行 没具体研究过 四轴起飞空中切成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看到论坛说pix就行 没具体研究过 四轴起飞空中切成固定翼模式

谢谢回复!我只是想在两个飞控之间进行自由切换,固定翼用u22飞控,多轴不知用什么飞控,关键就是不想要带解锁模式的。当固定翼切换到多轴模式,中间加一个解决过程可能还没切换过来飞机就炸机了

网友C:
现在的pix一个飞控就可以实现垂直起降固定翼了 楼主可以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pix一个飞控就可以实现垂直起降固定翼了 楼主可以了解下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觉得Pix飞控调参参数太多太复杂,我调APM时很多项目都调得不是很稳,所以放弃pix选项了,不用解锁的控F4或CCD3之类的飞控能做到吗?或者Pⅰx?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只是觉得Pix飞控调参参数太多太复杂,我调APM时很多项目都调得不是很稳,所以放弃pix选项 ...

pix不难  都有教程  而且 这个切换不是你想的开一个动力关闭一个动力那么简单,多轴切换到固定翼,如果把多轴直接关掉,飞机就直接掉下来了,  pix调的话就那么几个参数,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pix不难  都有教程  而且 这个切换不是你想的开一个动力关闭一个动力那么简单,多轴切换到固定翼,如果把 ...

好的谢谢了,到时试一下,有信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装穿越机用的飞控是什么型号?手动模式可以不用开解锁直接动油门,多轴模式下直接起飞?

f3  f4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  f4都可以

真的吗?F3F4可以不用解锁那一步,直接推油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