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自动调参问题

楼主(2018-10-05):
我现在用的是360机架,四合一电调,重量全部在中间,上次用apm自动调参炸鸡了,苦于不会手动调参,上次是因为风比较大,想问问有没有也是用360机架自动调参成功的。

网友A:
首先你的四轴要能飞得稳(定高状态下飞行是正常的,如果都不能稳定的飞行,最好不要自动调参),然后才能自动调参,自动调参要选无风的天气或者是微风天,而且需要用到7通道的两段开关,自动调参的时间大约5-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四轴要能飞得稳(定高状态下飞行是正常的,如果都不能稳定的飞行,最好不要自动调参),然后才能自 ...

定高模式下好像有微抖动,呢天风比较大,可能是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