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乐天20a四合一电调

楼主(2018-10-06):
买机架动力带的这个电调,查了一下这个电调可以给apm当电压计使用,不知道怎么用,吧里有没有大神用过,可以给出接线图吗。谢谢

网友:
应该是左边这个6P插座,分别是地,地,电压,电流,ACC,ACC,接APM供电6P插座就行

网友A:
就是v_m和l_m这两个点,一个电压,一个电流,接飞控,和电流电压模块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v_m和l_m这两个点,一个电压,一个电流,接飞控,和电流电压模块一样的

5.3v可以给apm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