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r Wing开箱&评测

楼主(2018-10-07):
十分荣幸的申请到了sonic model的mini ar wing的评测,由于自己的智障导致飞机寄到了另一个常用地址(划掉,然后飞机晚了将近一周才到我手里,在此给大家哦道歉(鞠躬(划掉。在拿到包裹之后我有点震惊,虽然之前有了解,mini ar wing翼展只有600mm,但是包装箱真的太小了(360*120*195),先放张图片你们感受下
,箱子还十分贴心的设置了提手,方便玩家出行,(待会得吐槽下这个提手),再上一下三围图,接着是开箱,不得不说包装真的十分用心(这些泡泡纸我能玩一个月,分体包装,标配两张贴纸和说明书,由于厂家发出的为pnp版本,到我手中完成度已经非常高了,用到胶水的地方只有翼刀和机翼连接,机翼和机身的连接,接下来就是图片时间,待会再评

楼主:
接着是机身&电子设备,       机身非常小巧,毕竟翼展只有600,塞一块垃圾的3s 1300mah的电池外加接收机就显得比较满了。。。(因为线比较长,所以看起来满,但是如果好好整理一下空间还是很nice的),相比于ar,舱盖的提手和电机支架改用了玻纤板,耐炸等级up!!!电机为1806 kv值2400,电调厂家标注为30a,舵机为9克数码舵机,整体配置中规中矩,想要作死的玩家可以试试2204 1200kv,40a电调,5040桨飞一波6s(没错我就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先玩够了。。。)机身和机翼有预留的走线孔,但是机翼上的槽很细,如果线多的话要自己扩一下

楼主:
我不怎么发帖,算上这篇是我在本论坛发布的第三篇帖子,所以出了点小意外,还请大家谅解

楼主:
首先是翼展   可以看到翼展为610mm,与官方发布的600mm相差不大,起飞重量为285克(含一块3s 1300mah电池,80克左右不含飞控及fpv套装)   翼面积为8.84立方分米,可以计算的是翼载荷为32克每立方分米,对于固定翼来说算是有一丢丢大了,不过这并不影响飞行,速度快一点罢了(官方发布的失速点为10km/h,但是我觉得这玩意如果那么慢的话早摔下来了,实际证明确实失速点很高)。

楼主:
接下来是机翼   可以看到机翼很厚,想用它来飞竞速的大兄弟们可以醒醒了,机翼内埋铝管用于固定碳杆,机翼前缘有塑料片(强烈好评!!!)     ,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拉杆上有螺纹!!!可以说是十分用心了,毕竟我买到的同级别飞机拉杆都是自己窝的(心塞.jpg)

楼主:
细节点
1,拉杆上有螺纹,极大程度的方便安装和维修
2,插头采用正品amass插头,厂家可以说是非常良心了
3,电源输入端有jst输出口,方便图传的安装
4,机头盖内置的摄像头孔位有两种,标准孔位和micro孔位,提高退役设备利用率
5,机翼前缘有塑料片保护,既可以减少炸鸡损失,也可以减小高速状态下翼型的形变

楼主:
槽点:
1,机翼走线槽略小,需要自行扩大
2,舵面虽然有碳纤杆横向加强,但是纵向上还是容易形变导致失去舵效继而炸鸡
3,机翼与机身的链接方式是直接粘!!!并没有快拆机构,所以箱子上的把手只有在从快递点回家的路上有用,因为之后飞机就塞不进箱子了,盒子就进垃圾桶了!!!
4,预留了手扣,但是很小,还是有点容易打手
5,机身底部有伸出去的凸起用来草降,但是如果有大Ar Wing V2底部的塑料壳更佳
6,机翼预埋为铝管导致飞行重量进一步提升,如果为碳管则可以进一步减轻起飞重量

网友A:
真的好小 跟手抛一个档次了

网友:
感觉很不错啊 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好小 跟手抛一个档次了

大一点,但是比魔改小手抛飞起来舒服多了,那玩意跟导弹似的

网友B:
看起了很不错的样子,不知道可以当穿越机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了很不错的样子,不知道可以当穿越机飞吗?

可以,b站有穿1.5米门的视频

网友:
小机是不是更灵活